[维修求助]
6P 客人说充不进电,然后更换了U1700,U1401,短接了Q1701.Q1401 之后可以正常充电...

楼主(2017-03-27):
6P 客人说充不进电,然后更换了U1700,U1401,短接了Q1701.Q1401 之后可以正常充电了,但是客人拿回去用了几天,今天又拿过来说充不了电,改换的都更换了,还有那个地方有问题??有没有大师遇到过
充不了电

网友:
你参考下论坛的不充电维修流程吧

网友:
下个维修点位图看看

网友:
先用有电电池开机,再测试是否能充,如可以更换usb控制管

网友:
一般不充电都是某一个零件损坏,6p很多都是劣质充电搞鬼,尤其是车充,如果是外边电源原因一定要嘱咐用户换充电器,否则换多少ic也用不了两天返修,话说不充电也没必要相关ic零件全换玩

网友:
就按照不充电思路修啊,查信号啊,不是盲目的换 芯片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