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67 I5-7200U 15341-1 91N85 BIOS

楼主(2017-03-27):
Dell 15-3567
板号  15341-1 91N85
CPU  I5-7200U
显卡 AMD Radeon R5 M330 (Exo)
BIOS MX25L12805 16MB

网友A:
这个是备份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备份出来的吗

是的 亮机后备份的
查了软论坛没有就上传了

网友:
  备份的刷到其它机器上亮机慢 目前能不能解决?

网友:
可以用吗?我来试试

网友(2017-05-11):
这个跟3467的板号一样

网友:
一样的型号 板号 耍上去都不触发了

网友:
bios是好的      就是开机慢

网友:
谁帮忙修改一下  不盛感激

网友(2017-07-04):
机器很新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9-26):
图纸有吗,有个进水掉件的,

网友B(2018-04-05):
我的触发400 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刷了BIOS 一样 应该是CPU 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触发400 掉电可以反复触发   刷了BIOS 一样 应该是CPU 有问题了

我这个是备份的BIOS,只能用来参考,
你重新刷一个原厂或合成的BIOS才能最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备份的BIOS,只能用来参考,
你重新刷一个原厂或合成的BIOS才能最终确定.

刷了    一样问题   备份的如果板子没问题应该是开机慢   别的不影响

网友:
发BIOS就是要这种带图的,型号标注完整的,你这个就是模板,向你学习

网友:
确实是亮机很慢,字数补丁,测试过了

网友(2018-06-05):
thank you very much bios good work

网友(2018-08-03):
tks you so much theard bios no VGA Share intel an VGA AMD ?

网友:
正好修到一台不亮的,下来试试,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18-10-15):
这个板子内存供电什么型号?手头有块这板子内存供电烧了看不到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内存供电什么型号?手头有块这板子内存供电烧了看不到型号.

图片放大可以看到丝印是24=
型号RT8231A,,你自己再板子上对一下脚位

网友(2019-06-23):
新款机器图纸都没有   不好查啊   下个BIOS试试  不行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2019-10-06):
bios 亮机慢 我能解决

网友(2019-11-22):
我也修到一台这个机器啊,无待机,不知什么情况啊

网友(2020-05-02):
下过的能用吗 。说下  谢谢

网友E(2021-04-23):
这个好使亮机很快 点赞

网友(2021-08-20):
用过的兄弟们说说好不好用

网友(2023-01-12):
能亮机。就是开机太慢了

网友(2023-05-06):
版号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先试试 谢谢分享

网友(2024-03-17):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使亮机很快 点赞

我认为你在说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