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2D3M AMD DDR3 REV 1.0,4M,BIOS,联想CFM2D3M主板开机报警四声

楼主(2017-03-27):
联想CFM2D3M AMD DDR3 REV 1.0,4M,BIOS,联想CFM2D3M主板开机报警四声。我们已修好了。

联想CFM2D3M AMD DDR3 REV 1.0.zip

网友:
非常好的尝试 值得学习

网友A:
4声报警修的什么位置,SPD吗

网友:
应该是BIOS r

网友B: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无显示   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无显示   下载下来试试

可以先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再刷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声报警修的什么位置,SPD吗

恩,先测量一下内存工作条件看看是否满足

网友B:
   刷了BIOS 亮了,  但是有两个3.0USB不过,  供电  阻值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 亮了,  但是有两个3.0USB不过,  供电  阻值都有,

可以再刷一个bios试一下哈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同样的,下来试试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同样的

网友(2017-05-04):
楼主,你的这个bios是多大的?4 or 8?

网友:
刚刷 亮机  修好了

网友(2017-06-04):
刚遇到一台同样的机器,开机不显示,拔了内存报警,刷了这个BIOS已经亮机了,装起来先测试一下。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是好的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有个开机不亮的,找个BIOS试下,搞好了给回复

网友(2017-07-05):
刚好有一片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不亮,
谢谢分享

网友:
不插内存三短一长,插内存不亮,楼主是这个故障吗?

网友(2018-04-07):
已经下载 我的事有密码 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