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过分相信固体电容,几个固体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3-27):
不要过分相信固体电容,几个固体引发的血案!固体电容代表长寿命,好的滤波效果,几乎不会爆炸,所以没有人肉眼看出好坏!最近修到两块显卡,一片影驰gt240 gd5 512,和一片小影霸gx5v 9600gt节能版,影驰的工作不稳定,有时进系统就黑屏,有时可以玩个把小时,然后死机黑屏,这卡可是全固体电容,压根没往电容上面想,加焊核心,检测电压,显存1.35---1.53,核心0.9---1.03v,这个卡可是带节能的,电压动态调节,我以为电压调节有问题,就查pwm电路,去掉了调节电路,核心保持在1.03,显存电压保持在1.59,不是1.53??我参考其他GD5显卡显存电压调了下,觉得1.6v才正常,结果上机还是死机呀黑屏,有时候还花屏,感觉没救了,就丢在一边当坏卡了,这几天我又拿出来搞鼓,没有直接加电容,先是刷bios调频率,如果是核心高频不稳定,我认为降频应该可以稳定,就改显存和核心的频率,才发现这个240不吃这套,怎么调频率,显存不是锁死67.5MHZ,就是花屏,就是核心频率可以自由调节,显存好像有锁定保护,走进了死胡同,不对,当显存锁死67.5mhz的时候我发现显卡不花屏死机了!!调低核心频率到400MHZ也再不黑屏了,但是这样一片GD5卡就成残废亮机卡了!决定换电容,随便找了几个6.3v1000uf红宝石电解电容换上去,这无铅板真不好焊,换好再次测试,居然还是黑屏死机没任何效果,和没换一样,气死,突然看到坛子里面哪位师傅修gtx580什么的,也是显卡花屏后来加了个钽电容就好了,这才决定加2颗钽电容,找出从笔记本主板上拆的330uf,3颗,焊在了显卡的背后,核心2个显存一个,开机不死机不黑屏了,刷bios到正常频率,烤机软件加游戏都可以了,这才发现原来gd5显卡对供电要求非常高,马上把电解电容都换成了紫色三洋固态电容,后面再加上了两个100uf的钽电容,(求保险,换330UF感觉太奢侈了),核心一个显存一个,换好测试烤鸡软件fumark,atitool 外加游戏玩了几天ok,终于修好了,看来影驰用的这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固态电容质量不好呀,过几天又收到了那个小影霸gx5v 9600gt 冷机高负载就花屏死机,直接换三洋紫色固体电容,立马解决问题,小影霸也没用什么好电容,看来这固态电容质量没看上次那么美好呀!国产电容加油   其实前几年修主板就发现一例16V固体短路引起电源保护的问题,以为是个别情况就没有再怀疑固态的品质!!

网友:
其实换好三洋固态电容后后面应该可以不再加焊钽电容,但是这卡做工设计,显存就一个电容还用高频的gddr5,为了保险并联了一颗100UF的钽电容求安心!!话说回来以前gd3显卡替换电容都可以用日系电解电容,这次居然不行,碰壁走了弯路,看来高频卡非得用高级固态电容才行呀!!

网友:
这显卡不贵 直接介意换

网友:
就是没有看到故障电容是什么品牌的固态

网友:
楼主显卡维修思路 蛮清晰

网友:
日系三洋的固态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怎么锁定电容的:经验?

网友:
原来这固态电容也会坏啊,真是不能大意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我今天也修好的这个的,确实是这版的固态电容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