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得头大的宏基8730 大本

楼主(2017-03-27):
大家都知道,接到宏基的本,首先先想到的就是大电容,没错,这个宏基8730 18.4寸的大本,也是大电容的问题。。

接到机器:宏基8730  18.4寸大笔记本
故障:安装系统或进系统时,走到启动花那里掉电重启,进安全模式正常。
初步判断:可能是大电容引起的,不知道有没大电容。
维修开始:拆机,把后盖打开,开机测试CPU电感电压,从1.2V --2.1V来回跳变,不稳定,继续拆机,本大了就是不好拆,特别占地方。拆掉C壳,我笑了。大电容,呵呵,拆了加电容测试,大家看看图就知道了

加了6个330不行,在附近加了几个大的,正常进系统,测试正常,接下来就是工程了,因为6个330都进系统掉电,

这一面加了18个330,开机还掉电,没办法,后面加了3个。
终于桌面出现了,哈哈,

可惜我的21个电容啊

网友A:
你那个稳定不,没想想为什么6都能用 。你18个才行

网友B:
哈哈有点夸张了  加这么多我平常修的都是 4个470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稳定不,没想想为什么6都能用 。你18个才行

没考虑那么多,运行两天还稳定,以前都是6个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点夸张了  加这么多我平常修的都是 4个470就ok了

我以前都是各3个,免得返修

网友:
我是看大小330上四个220上6个  470直接上4个面试的没有返修过,有可能是你这台机子太老了

网友:
这玩意要这么大张旗鼓得滤波,是不是CPU供电芯片不行啊

网友:
一般4个330

网友:
这个厉害了 你这不浪费电容啊

网友:
你加的好多啊 没加过这么多的

网友C:
一定有其它原i因,加大容量不行。

网友:
后面加的330电容应该是有问题吧,容量不足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有其它原i因,加大容量不行。

赞成,可能有一组工作不正常,或者反馈有问题

网友:
加这么多的电容估计你还是全网首例,可以申请吉尼斯纪录了,建议查下CPU供电电路的,加多了不担心烧CPU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看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那为什么出厂的时没有那么多电容也可以正常工作,我想是其它地方的原因才需要加那么多电容。

网友:
可能是 其他地方问题

网友:
*脏话*  这么多

网友:
估计大本。要多点才。哈哈。

网友:
全网首个哟可能是

网友:
电容又不是越大越好 你这加的

网友:
不如用2颗6.3v3300Uf的并好焊上,那么大的机子总有隐藏处。

网友:
能稳定不

网友:
神啊 你加的也太多了嘛 晕圈

网友:
用到那么多,21个??!不可思议了。感觉还是哪里有问题。不正常啊

网友:
干嘛加这么多。

网友:
21个 那可能用那么多 这个太牛B了 感觉肯定那个地方没对时间长点 会返修

网友:
你可能买到了假的330

网友:
真是个吊毛啊,够强悍。

网友:
并联这么多电容 还可以亮 不符合常理啊

网友:
加的好多电容 真是他的原因么?

网友:
真是大工程啊,得拆几个板子的电容啊

网友D:
导线太细,导致功率不够 所以还是焊接在主板上好一点
s170260169
主板上价了6个,亮机进不去系统后掉电,
详情

网友:
这么夸张。21个电容。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加这么多电容 我第一次见

网友:
你电容是偷工减料的货把

网友:
好了就行,呵呵

网友:
这个真不科学啊,那么多电容,直接上2个6.3 3300的电解电容试过没?

网友:
6个就可以了搞这么多个,外挂个电容包了

网友:
你这个电容好多呀

网友:
电容 检流电阻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学习了 算是通病了

网友:
大本子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一般四个330电容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我草 吓到我了

网友:
我都是用2个470的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线太细,导致功率不够  所以还是焊接在主板上好一点

主板上价了6个,亮机进不去系统后掉电,

网友:
厉害,我直接照着好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21个那么多?????正常不是6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天 这加这么多也可以? 为什么没有怀疑别的问题

网友:
666厉害啊楼主   20个    绝对稳定

网友:
感觉不是电容的问题吧,折磨多也太夸张了

网友:
20个也太夸张了吧 会不会是供电的芯片或MOS管不良呢

网友:
这本子有够大,太老了

网友:
加这么多也是第一次见了,显示屏大就是不一样,安数都很高

网友:
查原件的容量究竟是多少?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机器多少比较难休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楼主这电容加的 也是没谁了!~

网友:
一般 4个 都可以了

网友:
加这么多电容,不正常的啊,用波波打一下也许能看出问题

网友:
原先大电容型号多少的?比如OE128的容量是固定的撒

网友:
手工给力,看着不会反感。

网友:
估计上下管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