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2 A1567怎么换屏幕灯条

楼主(2017-03-27):
如题,A1567摔了,有灯珠不亮,这能换灯条或灯珠吗?

网友:
   要整个屏幕都要换,  笔记本超薄屏我拆过,没弄成功

网友:
先拆开看看,也许想法过虑了!

网友A:
我修的 也是摔得。全部拆了在从装 就好了。建议你也试试

网友:
能换的想必也需要相当的设备,我猜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的 也是摔得。全部拆了在从装 就好了。建议你也试试

要先分离触摸屏吗?

网友:
直接换屏吧

网友:
要整个屏幕都要换

网友:
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有可能是灯控

网友:
换背光吧,100块,某宝上深圳的。

网友C:
这个有的时候是主板少了一路供电引起的,我上次就遇到一个PAD5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是少了一路背光啊!不一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的时候是主板少了一路供电引起的,我上次就遇到一个PAD5也是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缺一路供电好修吗,应该怎么修?

网友:
看着像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整块背光是可以,灯珠换不了。

网友:
你这是漏光啦。

网友B:
现在亮度不够,很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缺一路供电好修吗,应该怎么修?

要查一下,给屏的供电

网友:
如果你换背光你就输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背光反馈有一组出问题了修主板吧,苹果的LED灯很少坏的

网友:
直接换,这还怎么修,白花时间

网友:
如果你那里条件允许,就找一个总成上去试一下,确定下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B:
这机子好象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分离触摸屏吗?

是的  先把触摸分离  在慢慢拆掉所有装回去看看

网友:
万一不行就直接换内屏     触摸不用还

网友:
你拆开试试

网友:
先淘宝卖个有运费险的屏幕,回来试试再说的,确定主板还是屏幕问题了再说吧,你自己都不确定是漏光还是缺一组灯光,还怎么往下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亮度不够,很暗。

你换屏试试,排除下板子反馈问题 。确实之后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好象没有图纸。

论坛有图纸。

网友:
直接换屏嘛  换什么灯条啊

网友:
换屏试了吗 这种问题我见过多数是主板灯控问题 屏幕LED等很少坏的

网友:
请给个图纸的链接
谢谢

网友:
去淘宝骗个屏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