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OPTIPLEX 380主机(G31)假死在刚进系统处

楼主(2017-03-27):
同行的一台机子,戴尔OPTIPLEX 380主机,G31的主板。开机logo、系统滚动条处速度都正常,但进到系统前出现鼠标处时,就一直卡在那里了。按键盘的numlock,灯可以切换,鼠标也可以动,所以说是假死。已经排除了全部外设,就是主板坏了。
G31主板的GB南桥坏是个常见的通病,特征性的故障有:真死logo、死滚动条、有复位不跑码、无复位等,这样的故障还真少见。不过故障的指向还是南桥,又是通病,所以就先换了试试。结果换了就好了,发给大家参考。

网友:
是的  我上次修一块是所有的外设都 用不了。看看就这个南桥直接换,换好OK、

网友:
G31的主板南桥是易坏。

网友A:
不仅仅是G31,凡是82801GB南桥搭配的主板,比如945,G31,G41这样的板子,南桥损坏率高是很常见的故障的。尤其是品牌机,南桥还没散热片。

网友:
又是82801GB南桥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G31,凡是82801GB南桥搭配的主板,比如945,G31,G41这样的板子,南桥损坏率高是很常见的故障的。 ...

品牌机有,杂牌机没有。

网友B:
这种南桥加焊可以用吗?楼主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南桥加焊可以用吗?楼主

以前把有复位不跑码,真死logo的都加焊或重植南桥试过,没一例修复的。可能也有脱焊的吧,我没见过。倒是P43系列JIB的南桥特别容易脱焊。是否脱焊拿热风枪吹南桥一会儿再压一下,有改善就是脱焊,无就是坏。况且现在测试版的GB南桥才10块钱一片,为什么不直接换。

网友:
这故障一般也像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