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2G开机电流0.07

楼主(2017-03-27):
同行一台E1-472G开机 触发电流0.07无法上电   刷BIOS还是一样 不知道 是不是CPU 的问题 还是EC的问题呢 。有 哪位大哥修到过 。指点下

网友:
板号?什么芯片组?

网友:
应是供电没出来,查查吧!

网友:
第1是检查EC条件,第二是测量各路输出电压有没有短路,或者缺电。

网友:
楼主查下十五伏  广达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