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3 plus r2.0 电压正常 无复位 不跑码 没波形

楼主(2017-03-27):
   新手小白,华硕 P8H61-m lx3 plus r2.0。各大电压正常不出集显电压 抓波无波 通病BIOS刷了故障依旧 不能插诊断卡 插报警器也没蜂鸣。检查CPU针脚有歪斜痕迹 挑拨之后也是一样。后在论坛帖中有人说去掉P Q39或P Q40出复位 照试了一下无效继续逛贴发现P Q80去掉出显。这下真没错去掉有显后鲁师父说那是E N信号 左右短接就好了照试不误果真如此,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下。(学习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0241-1-1.html

网友:
集显电压还是没出 但又显示,这下真不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测量错,是CPU供电有两相没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测量错,是CPU供电有两相没有的吧。

不是 cpu两相有电压没有波形 有显示正常的嘛 的确真正是cpu上方的那组集显供电 真的 真的。

网友:
PQ11  PQ12无电压

网友B:
EN 和PG这个型号故障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和PG这个型号故障很高

确实,修好后也没再去理会,下次遇见再细心点。

网友:
高手中出高手,高高手确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