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三代内存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7-03-27):
之前收了台电脑,能正常开机,所以没在意,今天要用一条内存,拔出来发现金手指少了一脚,拔出另一条,也是一样情况,内存是宇瞻4G、DDR3的,少了第五脚,看资料是VSS,使用没影响,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去掉这一脚?????本人小白,金士顿用的多,没见过这种情况,这牌子的头一次见,高手勿喷!

网友:
宇瞻这个牌子的内存我也没见过

网友:
是烧掉的吧,

网友:
电压不稳定或者插反 内存条导致的,,, 能用就可以。。。。。。。。。。。。。

网友:
我见过一个,也是烧掉一个金手指的,已经没用了,不过内存

网友:
又是插反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神人把内存插反了导致短路烧掉的,我碰见好多好多   你可以看看主板插槽,内存反差缺脚的那个位置,主 ...

正解
我手上刚好有个神人插反烧了对应5脚的,反过来插对应的脚位就是236脚 Vspd 3.3V,不过这个给把5脚铜箔烧开但还是可以使用的,我为了美观是用胶水粘上的,估计楼主的上家直接去掉也一样用的

网友:
就是烧掉的 烧毁痕迹明显没什么可疑问的 能用就好

网友:
很明显的烧掉的

网友:
这是插反后,烧掉的

网友:
很明显是烧过的

网友:
能用就行 啊 实在不能用在说

网友:
插反,SPD电压烧了的针脚,只要能正常用就没事。

网友:
这是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