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S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请教大家下,5S遇到,电源U7下方,L15 PP1V0 SOC这条线路,供电变成3.7V,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1v居然变成了3.7v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是拆掉CPU没有反馈的时候,电压都是和电池电压一样。你这个有可能反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v居然变成了3.7v

恩,奇了个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是拆掉CPU没有反馈的时候,电压都是和电池电压一样。你这个有可能反馈没有

是没装CPU,CPU拆了后,测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没有装U就是3.7V,把U装回去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没装CPU,CPU拆了后,测这个电压不正常。。

没装U那就正常的,没反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装U那就正常的,没反馈啊。

恩。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