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D 电流1.01不亮

楼主(2017-03-27):
用可调电源关机自动上电,关了以上电,电流1.0几,用电池可以关机。各主电感有电,BIOS也刷过,

网友:
继续刷BIOS 吧

网友A:
刷了第6个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第6个好了,谢谢

厉害了,刷6个,在论坛上下的吧

网友:
你这个明显,内存不过,查一下内存条件,还有找个点位,试试屏蔽内存。换独立内存条 试试。

网友:
楼主那么淡定  刷了第六个才好    要是我这机器也就是报废在这了

网友:
集成内存的吗?中途不调变的话查个复位

网友:
那是读BIOS了没有呀,说得很统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第6个好了,谢谢

你好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