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坏了怎么判断啊??

楼主(2017-03-27):
今天有个机子装不了系统 用的固态硬盘以为固态硬盘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就把东西几乎都换了都没用后来把固态硬盘挂别的机子装系统都进不去PE觉得应该是硬盘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初级判断方法和 机械盘一样的

网友:
固态硬盘也是很容易坏的,特别是山寨货...还有国产的那些杂牌子...固件算法很重要...

网友:
固态硬盘也容易坏了,最好金士顿,三星,比较靠谱

网友:
换到别的电脑

网友:
我也刚坏了一块SSD 64G,坏之前出现过故障,无法引导,但后来重装后又能用,过了半个月左右,现在检出盘只有几兆,里面的东西也没了。

网友:
现在的固态硬盘山寨的多,用的是旧颗粒或黑片,固态硬盘是有写次数寿命的。写的次数到了坏块会急剧增加到固态硬盘也就报废了

网友:
固态硬盘极少坏  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