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标识12V1和12V2 两者直通但功率不同,打算用来做260W的气泵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7-03-27):
大家都知道电源12V黄线电压比较高,给大功率供电的,但一些高功率的电源有12V1   12V2之分,但两者都是直通的,打算用来做260W的12V气泵供电是否可行。

做法是这样,把所有黄线组成一组,所有黑线做负极。

补充内容 (2017-3-28 20:51):
测试可行,完美运行,有需要的朋友后面再上图吧

补充内容 (2017-3-28 20:59):
由于不能再编辑,标题不能改了,内容也不能添加了,所以做补充说明。测试是用4PIN的12V,和一个D口的12V,可以启动,运行正常。用手堵住气嘴,让气泵加压也正常,以后在家方便用了。结论:方案可行,但前提功率够

网友A:
好多电源的功率和电流都是虚标的,其它没有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源的功率和电流都是虚标的,其它没有那么大

对的,虚标是肯定的,即使大厂都会有,误差10%已经算合格了

网友C:
应该不是直通的,各自串着一康铜电阻.................

网友D:
12V充气泵  有两种  一种插点烟器的单缸,另一种是夹电瓶的双缸,单缸没有问题,双缸带不动的

网友E:
是不是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V充气泵  有两种  一种插点烟器的单缸,另一种是夹电瓶的双缸,单缸没有问题,双缸带不动的

是双缸的,问过商家是260W的。普通单杠的功率大概就150W左右吧。

其实本人的分析是这样的。
气泵有一个压力值指标,假如打的轮胎压力比较高的话,供电功率一定要足够大才运行正常,高压状态(大于3.0BAR)下才需要用到大电流。在低压时,电流功率要求没那么高。本次使用ATX电源12V供电是作为一般用途,使用可能远低于1BAR。所以估计可以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直通的,各自串着一康铜电阻.................

黄线用万用表量是响的

网友F:
怕是带不了,功率不够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带这些阻性用电器,在通电瞬间好多带不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黄线用万用表量是响的

逆说得对,刚刚看了,不是同一个铜箔出,但是但是是导通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带这些阻性用电器,在通电瞬间好多带不动

拆开看了,换好鼓包电容,明天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黄线用万用表量是响的

电阻值为零点几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了,换好鼓包电容,明天试试看

只要电源功率足够,是可以带动气泵的。

网友I:
单独用12V是不行的,起码5V要加一些小负载,不然就保护了

网友J:
电压不能拉偏太严重,只要功率够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源的功率和电流都是虚标的,其它没有那么大

航嘉的 感觉还可以 虚标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虚标是肯定的,即使大厂都会有,误差10%已经算合格了

支持这个说法 大概都有误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直通的,各自串着一康铜电阻.................

各自串着一康铜电阻..

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2V充气泵  有两种  一种插点烟器的单缸,另一种是夹电瓶的双缸,单缸没有问题,双缸带不动的

12V充气泵
给汽车轮胎 打气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支持 楼主上图看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黄线用万用表量是响的

用的二极管档 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缸的,问过商家是260W的。普通单杠的功率大概就150W左右吧。

其实本人的分析是这样的。

试试才知道
气泵启动电流大,要能启动就没有问题,如果启动瞬间的大电流 电源保护就不能用
但是你选的电源功率根据你的要求应该是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怕是带不了,功率不够

看标示输出电流 两路输出加一起好像 还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带这些阻性用电器,在通电瞬间好多带不动

是说 起的时候 要求电流非常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12V充气泵
给汽车轮胎 打气用的吗

是啊  你没有用过吗?我都买了四五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电源功率足够,是可以带动气泵的。

这个 估计楼主得测试下 看看 才知道结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电阻值为零点几欧.............

电阻值为零点几欧.............
这个是不是 电感的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单独用12V是不行的,起码5V要加一些小负载,不然就保护了

是会引起12v过功率 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压不能拉偏太严重,只要功率够完全没问题

好像这个 两路12v 输出是分别检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你没有用过吗?我都买了四五个了

没有啊
到是见过

网友D:
开车必备,扎个钉子  打气可以开好长时间   这样就不用换轮胎了  非常方便的
我扎的钉子  打足气能开一个星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车必备,扎个钉子  打气可以开好长时间   这样就不用换轮胎了  非常方便的
我扎的钉子  打足气能开一 ...

哦 是这样的
看来用处很大

网友L:
应该可以带得起,泵一般都很小功率,标明260W,实际工作有200W就不错了。试一下就知道,反正有保护,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说得对,刚刚看了,不是同一个铜箔出,但是但是是导通的的。

能拍张局部照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说 起的时候 要求电流非常大吗

对   就像汽车电瓶一样,在汽车启动那一瞬间需要的电流可能是运行的几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用的二极管档 测的吗

对,二极管档,两路12V是0欧。拆开看过了,有两路12V,两者导通,之间确实有个很粗的铜条(不能称铜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应该可以带得起,泵一般都很小功率,标明260W,实际工作有200W就不错了。试一下就知道,反正有保护,烧不了 ...

测试方案可行,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阻值为零点几欧.............
这个是不是 电感的内阻

不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二极管档,两路12V是0欧。拆开看过了,有两路12V,两者导通,之间确实有个很粗的铜条(不能称铜线)

那不是铜条,而是康铜电阻.............

网友:
都是高手   太牛逼了  啥都会修  像我们这些小白 都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方案可行,多谢支持

试一下没问题得.................

网友K:
拿为什么 测试出来阻止 是12V 的负载电阻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铜条,而是康铜电阻.............

以前还不知道呢 以为是导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拿为什么 测试出来阻止 是12V 的负载电阻吗

估计楼主不是这样测得.....

网友:
这个6  动手能力强的人  你是不是没事做了  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不是这样测得.....

大概 楼主是怎么测试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大概 楼主是怎么测试的呢

我猜是黄1与黄2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以前还不知道呢 以为是导线呢

为啥换了黄花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黄1与黄2之间..............

黄1与黄2之间 原来是有阻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换了黄花头像.?...........

春天来了  桃花开了 菜花开了

网友:
单用12V做功率输出容易引起其他(5V 3.3V)过压保护,需要考虑进去,可通过负载机判断在其他输出加入负载

网友:
用表量着是通的,实际上有个很小的电阻,过载了会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