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T-N8000刷机 无线连接发生验证错误

楼主(2017-03-27):
求大神们支个招 刷了好几个ROM都没用  无线不能用 什么 高低版本都试了 弱弱的问一下 五件套里面那个是管理无线的

网友A:
5件套里面 没有包含无线的。无线有个恢复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件套里面 没有包含无线的。无线有个恢复设置的

大哥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三星我前几天在基地,拿实习的手机,把五件套故意选错,就是没有对应  AP  ESP  什么的   ,刷上还是正常开机使用,试了两三次都OK

网友:
楼主这个我想不是软件的问题了,是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去三星官方下载刷机包试一下哈,如果还是不可以的估计就是硬件问题啦

网友:
三星现在基本已经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