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联通版不开机

楼主(2017-03-27):
自己用的红米1s联通版,现在是开机电流到0.12A 屏幕不显示。修
手机
的大拿们这个一般是哪里有问题呢?
我没有学修手机。
手机

网友:
从供电开始下手

网友:
我也在学习 大家补习

网友:
掉电吗。掉的话基本是字库问题。先换个电源芯片试试,不行就搞字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