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m显示充电异常

楼主(2017-03-27):
oppo  R9m显示充电异常,可以试试看

网友A:
楼主这是电池热保护脚断线,直接飞线到充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电池热保护脚断线,直接飞线到充芯片吗?

嗯嗯,进水很容易坏的好像,,,,

网友:
这是断线吗,还是芯片故障

网友:
这个是借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