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维修G470 触电没电流

楼主(2017-03-27):
接同行一台联想G470 说不显示。

上电流表一测试,发现能触发的,但是没有电流跑。触发后0.01  经验来讲应该都是南桥的问题了。

还是按套路来修吧,

触发后 1.8V 1.05V 5VS 3.3VS 全都没电出来。

触发后,如上图 SYSON 没电压出来。这个电压是EC发出来的,到EC的95脚 ,查了一下,也没电压出来。看来不是断线之类的问题了。

再查6脚,14脚,也没电压出来。反复触发还是一样。看样子南桥有问题?再向上追一下电路看看EC给南桥的信事情正不正常。

100脚 有3.3V ,117脚触发有跳变给南桥,看样子正的是南桥出问题了。

查南桥条件。3.3V有了5V有了。1.05V查了下图纸,这机是触发后才有了。

难道南桥坏了?对了,还有晶振没查,电子示波器整上一看,波型不正常了,还乱跳了,但样子有有问题了,

不管了,晶振4件套给换了。给新手说一下什么是4件套吧,晶振本身+2个斜振电容+1个10M的电阻。反正这东西旧主板上大把的拆。

换上再试测试,电流刷刷的上来了,跳变几个电流停了,再按一下开机键就关机了,那就是应该是显示了,

装上显示器,开机正常了,怕是加热引起的能开机,特别又冷了一下午再开机,正常,

此机维修完成

这里多说一句,很多新手,换个东西就好了,有时候其实不是你修好了,而是你加热主板让一些冷问题的元件正常了。一定要冷上几小时再测试正不正常,不然返修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开始干桥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点!你没测下晶振的电压吗?应该换晶振和电容就会好的,电阻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冷久点方能知道答案

网友:
一般查完桥待机条件再考虑换

网友:
还真别说,我很少遇见换4件套好的,一般多为南桥问题

网友:
四件套,不错的经验,已加分。。

网友:
如果确认了是南桥的总题,可以第一步先确认下是不是南桥的晶振坏了

网友:
这个就完全凭经验了,按照我的经验有可能就干桥了,谢谢楼主,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东西没示波器真不好弄,两脚电压能测到,除非替换才能确定好坏,不过很多人想不到换这个

网友:
四件套换的好,少走弯路,修的轻松!

网友:
这种晶振好像坏的少,倒是金属的那种坏的多,有示波器就是实用。

网友:
好的,厉害了,赞一个,没示波器的飘过、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下点到要害

网友:
理论很重要,而且晶振很容易忘记,

网友:
技术很好啊 厉害啊  学习下  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