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 CMOS电池漏电如何修?

楼主(2017-03-27):
测得电池座子正负极阻值不到1M,上电电压为0V,可以正常开机,就是每次都要进BIOS,完了就没有然后了,,求教如何修

补充内容 (2017-4-3 15:45):
已解决

网友:
应该是有小电容坏了  跑线找出来扣掉就好

网友A:
上一颗新电池还是0V可以先拆下电池座单独测座子2个脚有没有电,遇到座子坏的也有。电容漏电造成0V的少

网友:
先把座子换了装电池试试

网友B:
看看rtc电容和座子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座子 确定是后级短路拉低还是本身座子不良 后级拉低找VCCRTC经过的小电容

网友C:
RTCVDD这路有电容漏电,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一颗新电池还是0V可以先拆下电池座单独测座子2个脚有没有电,遇到座子坏的也有。电容漏电造成0V的少

我装上电池,在板子上测量座子的电池电压为0.3V,电池电压为2.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rtc电容和座子是否正常

RTCVDD还是-RTCRST? 如果能连接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VDD这路有电容漏电,换了就好。

直接砍掉了,这个电池主板开机后不是应该给充电的吗?

网友:
把弹片往上搬下 就好了

网友:
座子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RTCVDD这路有电容漏电,换了就好。

谁告诉你CMOS电池是可以用来充电的?哪里听来的?

网友D:
要么漏电要么座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么漏电要么座接触不良的

座子没问题啊,换过座子了,是哪里漏电造成的,查了两天查不到问题,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CMOS电池是可以用来充电的?哪里听来的?

百度告诉我的

网友:
的确有,但台式主板cmos电池使用充电型很少,但并不是没有,容易在品牌机上找到。
笔记本容易可见你说充电类型的cmos 电池,电池打头字母是ML,不充电的cmos电池打头是CR

网友E:
技嘉的一般是RTC电路某个电容坏了,只有慢慢查,反正就那几个电容。
不过感觉你是新手,台板用不到ml打头充电类型的cmos电池,台板电路设计就是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一般是RTC电路某个电容坏了,只有慢慢查,反正就那几个电容。
不过感觉你是新手,台板用不到ml打 ...

对啊,找来找去,也没找到RTCVDD去了哪里了,R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