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和6套件通用吗

楼主(2017-03-27):
有谁试过用6的套件搬到6p上吗?能正常刷机并激活吗?请高手告知下

网友:
不一样的吧,大小一样吗?

网友A:
可以,硬盘底层要写6P的。

网友:
没试过,你换上试试,等待你结果。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没敢试过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过来看看的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过来看看的

不要评论这些没意义的文字。

网友D:
6的套件可以和6p可以通用的,硬盘记的写6P的底层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的套件可以和6p可以通用的,硬盘记的写6P的底层就可以了

你亲测可用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硬盘底层要写6P的。

还是老师经验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亲测可用过没。

那必须过啊

网友:
楼主试过吗,能不能通用?

网友:
通用的,6s/6sp的也是通用的,把底层数据更改久OK

网友:
可以通用  就是爱思等检测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原来的套件的型号    硬盘需要重写底层   6/6P通用   6S/6SP通用   7/7P暂时不知

网友:
有搬板的拿来试试。谢谢

网友:
通用的通用的通用的

网友:
用的通用的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