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有一台ipad2 ,换了硬盘后自动进入了DFU模式。

楼主(2017-03-27):
hi 我有一台ipad2 ,换了硬盘后自动进入了DFU模式。
然后刷机卡在进度条不会动,是什么情况。。。
爱思助手刷机提示无效系列号...
正在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有案例的,你搜索一下就出来了,可以参考一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案例的,你搜索一下就出来了,可以参考一下操作

没找到。
现在是拔线或者强制关机,报错9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新状态,不装硬盘刷机,久久不报错,但是拔掉USB接线报错 9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硬盘也有区分  32位  64位  pcie 的 你换了硬盘要刷机的,刷机报错无效序列号  硬盘不正常或者没焊好,打值看看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也有区分  32位  64位  pcie 的 你换了硬盘要刷机的,刷机报错无效序列号  硬盘不正常或者没焊好,打值 ...

手上没有编程器,硬盘是买回来的。
现在拆掉硬盘刷机,没有提示任何错误,拔掉USB线就提示错误码9
如果在买一个硬盘,应该要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没有编程器,硬盘是买回来的。
现在拆掉硬盘刷机,没有提示任何错误,拔掉USB线就提示错误码9
如果 ...

你和商家说好  几代的ipad    写好无锁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装硬盘当然不会报错 强制关机或断开当然报错9  感觉还是硬盘问题或你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硬盘当然不会报错 强制关机或断开当然报错9  感觉还是硬盘问题或你没有装好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还是U3600芯片那边引起的。
完全不明真相。
估计买了硬盘换上还是一样卡着进度条不走。正在选硬盘中。

网友E:
结果怎么样了?搞好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结果怎么样了?搞好没呢?

你可以小窗口私聊一下贴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