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发现ASUS P8H61通病(不跑码)

楼主(2017-03-27):
主板型号:ASUS P8H61-MLX3 PLUS R2.0 REV:2.01
故障:不跑码
序言天不停地修啊修。。。想发贴子,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发贴子,大家搞维修明白那种感觉,都懂的。。。遇见这种通病类还是发出来我们大家共享,提高我们的秒杀率。。。好了,闲话不多说,进入正题。
        我个人而言,这是一例修得比较曲折的案例,虽然故障不是那么复杂。同行的板,先是我同事在维修,也换了些料件,不见好,实在搞不定了。客户那方面又在催,便叫人送到我这边的店面来(另一家分店),送过来的人给我说开不了机(没有沟通好啊),顺便把同事换下的料件一起带过来了。接过这片板子,心想不开机,应该小问题啊。怎么送到这边来呢,也没多想就开工
维修:过这片板子,就开干吧。(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修这些疑难杂症的板子,才有挑战性啊。。。

          误区一:于跟送板子的人没有沟通到位,按照我们平时沟通的方式,我是直接按照不触发的思路去修,刚好这片板的5v对地只有几十欧,平时没有太在意有这样子的情况。就这样钻进牛角尖了,这里省略走的弯路。。。后面实在不行了,就无意识地解发了一下。我去,居然能触发,此时,心中是崩溃的。。。。。
          新变换思路,触发后,发现只是不跑码。然后按照时序来,先去测各大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没有,不正常。既然没有复位,就按照无复位的思路去修,找来点位图,最后找到问题是VRM-PG没有发到桥。再查线路,发现在CPU左上角Q39的管子处没有电压,与他相连的R199一端有3.3v,一端为0v。肯定是电阻变质了。图纸上又看不出电阻的大小,我去,直接拔掉,飞去一坨锡,搞定(见下图所示)。有这个PG信号了,本来以为OK了。

         误区二:于我的诊断卡插在PCI-E的接口上,又没有插小喇叭。当时光想着修板,忽略了这一点。这个卡只有在技嘉的PCI-E接口有用,其它都没有用,不出代码的。,所以,把VRM-PG这个问题搞好后,依然是不跑码,顿时头都大了。发现复位已经出来了,又来测一些关键点位,无果。死活就是不跑码,又走入有复位不跑码的牛角尖,中间省去。。。很多字。
          后上迅维上搜一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发现刚好有一例跟我的故障点一模一样,都是那个Q39那个管子处没有发出VRM-PG信号。不同的是他那个拆下电阻依然没有3.3V,是飞线过来的。然后就好了。这个时候已经确定这个应该属于一个通病了。为什么还不跑码了(其实我的板子已经好了,只是还没有发现)。
          了另外一台后又来看这片板,这下无意中把小喇叭插上了,触发后,还是不跑码,过了好几秒,突然听到一个好熟悉的“嘀”声。码都没有跑,怎么会。。。这下看诊断卡才反应过来。插错了接口,应该插在DEBUG接口上。换过来后,再次触发,直接跑码亮机。OK啦。附上亮机图。

       总结:修板啊,要跟人沟通好,别光顾着埋头修修修;其次,诊断卡那玩意儿,不能全信,还是得按照时序来,该咋整就咋整,该插小喇叭就插上小喇叭。

发这个简单的贴子又花了不少时间。发贴不易,码字更不易,各位大神,看完后加点分吧。谢谢。

 会员1231043300鑫豆2024-9-6 14:47

网友A:
绕了老大一个弯

网友B:
我看你是技嘉主板修多了 哈哈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了

网友:
呵呵不可思议

网友C:
就是PG信号的问题嘛。老问题了。

网友D:
蜂鸣器确实有些时候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E:
问题还是出在通病CPU_PGma

网友F:
看来我以后也要准备用蜂鸣器了

网友G:
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哈哈哈。。。

网友H:
蜂鸣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想起刚接触845板开始,基本是靠它的规律鸣叫查故障。

网友I:
不错,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J:
诊断卡有的时候也不准

网友K:
看到楼主的诊断卡我就想哭!我有次修一块H61 记不清啥牌子了,插在PCI-E接口上,一上电直接冒烟了!诊断卡上的  MCU烧个大包,刚用一个来月的诊断卡,心疼死了!

网友L:
蜂鸣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M:
诊断卡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N:
对于Intel现在的H6以后的板子,开机屏幕不显示,已经习惯了拔掉内存,直接上小喇叭,若是报错,说明CPU已工作正常,就考虑BIOS或者内存的原因

网友O:
很多板子没跑吗,但是已经点亮了,的有的诊断卡不支持,我也常遇到这些情况,所以,我一般都会看内存波形判断亮机了没有。

网友P:
昨天也是这个版去掉PQ80出复位。。。
abc3377
好多都是不出复位造成的。
详情

网友Q:
所以修机器不能死板硬套的,不过你的诊断卡看着挺不错的哈
abc3377
之前的普通4位诊断卡用得快不行了,已经接近退休状态了。。所以换了个多用途的。
详情

网友R:
扬声器这玩意不能少,对修板子有很大的帮助
abc3377
还是蜂鸣器靠谱,以后必须用它了;。
详情

网友S:
诊断卡有的时候也不准
abc3377
有时候就是神经病犯了,要么不跑,要么跑乱码。。还是得靠自己的判断啊。
详情

网友T:
还没看,直接加。看了再加
abc3377
谢谢你的支持哦。
详情

网友U:
弯路没少走,小喇叭修板时不能忘了 挺重要的工具
abc3377
这个板的弯路确实走大了,吃一暂长一智。下次不会了。
详情

网友:
修的不错吧
abc3377
还勉强吧,特别佩服你们这些,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详情

网友V:
粗心,的结果就是细心。楼主理论很给力。
abc3377
理论只懂那么一点儿,不像你们从基地出来就是大神了。好想去系统地学习学习下理论。。
详情

网友W:
这个测试卡 有些板子也是不跑码的 ,
abc3377
是的,这个卡要H61后的比较好用吧。
详情

网友X:
楼主华硕的板子要插debug?
abc3377
也可以不插啊,插蜂鸣器啊。。
详情

网友Y:
h61还是插个小喇叭的好
abc3377
是的,小喇叭基本上比较靠谱。
详情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注意
abc3377
那下次遇到了可要注意点哦。
详情

网友:
厉害了,支持
abc3377
谢谢支持。
详情

网友:
好帖 直接了当加分
abc3377
谢谢你的支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以后也要准备用蜂鸣器了
没能插PCI测试卡的,我都上蜂鸣器了
abc3377
对,上蜂鸣器基本上不会出错,再配合诊断卡就更好了。
详情

网友:
诊断卡有时候好用但是不能全信啊
abc3377
如果太相信了,有时候就会被它带入误区。。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
详情

网友:
再遇到可以参考下
abc3377
这个基本上证实了是个通病,发贴这后我在别的地方都发现有了。
详情

网友:
看来维修要细心才行
abc3377
我刚入门的时候,师傅就说要胆大心细。
详情

网友:
一看二听三判断,蜂鸣器的作用大,有时还不能相信诊断卡,还要听一听
abc3377
应该再加个四修复。就更顺了,
详情

网友Z:
厉害了,思路很重要,谢谢分享
abc3377
修板真的需要思路啊。互相学习分享。
详情

网友:
不错是要加分

网友:
大神,请允许我默默的崇拜。

网友AA:
昨天我也修了一块问题和你的一样。不同的是我的不是电阻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昨天我也修了一块问题和你的一样。不同的是我的不是电阻是管坏了

这更加印证了这个真有可能是个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厉害了,思路很重要,谢谢分享

修板真的需要思路啊。互相学习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了老大一个弯

修这个板确实走了很多弯路。。要吸取教训啊。。。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是技嘉主板修多了 哈哈

习惯了,,,惯性思维作怪。。。没有PCI,直接插上PCIE

网友:
维修不易,个人觉得发贴更不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习惯了,,,惯性思维作怪。。。没有PCI,直接插上PCIE

不过没关系,修好了主板就行

网友:
不可思议的多了,我上次还遇到过一次把ATX电源拔了风扇还转的。。。后面发现是从VGA线这边进去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PG信号的问题嘛。老问题了。

嗯。我这个当是作总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确实有些时候还是很管用的!

现在觉得蜂鸣器是非常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还是出在通病CPU_PGma

还是VRM-PG没有发到桥,那个CPU-PG是我走入误区后去找的那个测量点。。方便后面的人直接去测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多谢多谢,学习了

大家互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以后也要准备用蜂鸣器了

上蜂鸣器是最保险的啊。。。。诊断卡在有些板上跑的码会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哈哈哈。。。

是啊,发出来让大家就不要犯我这种小错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蜂鸣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想起刚接触845板开始,基本是靠它的规律鸣叫查故障。

对啊,之前也是用蜂鸣器,后面在迅维上面买了这张卡,觉得很不错。所以就。。。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下次碰到试试

可以啊。这个确定是个通病了,有人在我发贴后已经碰到了,在这个帖子里有回贴。。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诊断卡有的时候也不准

是啊,不能太相信那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到楼主的诊断卡我就想哭!我有次修一块H61 记不清啥牌子了,插在PCI-E接口上,一上电直接冒烟了!诊断卡 ...

可不是嘛,这个卡跟其它普通卡比起来,是有点小贵。。我这个卡在迅维买来也没有用多久。。。你那个卡怎么直接就烧了。。短路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蜂鸣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现在越来越觉得相当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诊断卡有时候不准确.

确实是这样子,蜂鸣器较靠谱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于Intel现在的H6以后的板子,开机屏幕不显示,已经习惯了拔掉内存,直接上小喇叭,若是报错,说明CPU已工 ...

那说明你是老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很多板子没跑吗,但是已经点亮了,的有的诊断卡不支持,我也常遇到这些情况,所以,我一般都会看内存波形判 ...

嗯。那样子也可以。借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昨天也是这个版去掉PQ80出复位。。。

好多都是不出复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所以修机器不能死板硬套的,不过你的诊断卡看着挺不错的哈

之前的普通4位诊断卡用得快不行了,已经接近退休状态了。。所以换了个多用途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扬声器这玩意不能少,对修板子有很大的帮助

还是蜂鸣器靠谱,以后必须用它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B:
还是蜂鸣器靠谱,以后必须用它了;。

但有的板子并不会报警,我遇到的昂达部分,双敏部分就这样。所以还是结合全局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但有的板子并不会报警,我遇到的昂达部分,双敏部分就这样。所以还是结合全局来判断。

还有这样的?倒没有遇到过。多谢提醒哈。

网友:
引用 网友S:
诊断卡有的时候也不准

有时候就是神经病犯了,要么不跑,要么跑乱码。。还是得靠自己的判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还没看,直接加。看了再加

谢谢你的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多谢多谢,学习了

不谢,互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弯路没少走,小喇叭修板时不能忘了 挺重要的工具

这个板的弯路确实走大了,吃一暂长一智。下次不会了。

网友:
还勉强吧,特别佩服你们这些,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V:
粗心,的结果就是细心。楼主理论很给力。

理论只懂那么一点儿,不像你们从基地出来就是大神了。好想去系统地学习学习下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测试卡  有些板子也是不跑码的  ,

是的,这个卡要H61后的比较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华硕的板子要插debug?

也可以不插啊,插蜂鸣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h61还是插个小喇叭的好

是的,小喇叭基本上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加我QQ我想像你学习维修台式机主板,因为我也是在修台式机主板很多问题不懂加我Q764684590

兄弟说笑了,你不是从培训学校里面出来的吗,有了基础自己多加实践就可以了。经验是慢慢积累的。师傅引进门,修行在各人。真的,一切都要靠自己。你要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快修的秘籍”不大现实。对自己多点信心。加油。我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真要找高手,论坛里多得很呀。我也只是一个在不断学习中的小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