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 pro3开机显示几秒就关机

楼主(2017-03-27):
b75 pro3开机显示几秒就关机 有没有人遇见过

网友:
是华硕 b75 pro3吗,刷个BIOS先

网友:
这个应该是 882 排阻的问题,ASUS 的板子一般都是这个,你注意看下有没有什么报错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过几次。基本都是CPU供电开启管不良  或者辅助供电开启不良导致 。 还有CPU  PG信号不良。

网友:
进bios看看 是否有电压偏高

网友:
关机时有无提示信息,进bios查看主板电压 温度信息

网友:
BIOS有没有什么英文提示?另外用的是核显还是独显?确保CPU,内存,电源等配件完好。

网友:
几秒是多少,是15秒嘛!

网友B:
手头一块 华擎B75 PRO3 ,触发后立刻掉电,每隔5秒反复重启。没有+V1.05M电压,但有PCH_MEPWROK,根据论坛经验,拆了PU9,连上0欧姆电阻,故障依旧。
但强制开机后再点开机针触发,可以亮机正常使用WIN7。

网友(2017-05-15):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块 华擎B75 PRO3 ,触发后立刻掉电,每隔5秒反复重启。没有+V1.05M电压,但有PCH_MEPWROK,根据论坛经 ...

华擎的板子就是那么难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过几次。基本都是CPU供电开启管不良  或者辅助供电开启不良导致 。 还有CPU  PG信号不良。

前提是要图才好搞啊,没图瞎搞麻烦

网友:
这个 查下图纸 看下  温控 正常 不

网友:
有没有提示什么的才关机了,

网友(2017-06-15):
看看哪里温度上来了,可能是温度或者ocp保护了

网友:
这个应该看下,要么温度,要么电源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遇过几次。基本都是CPU供电开启管不良  或者辅助供电开启不良导致 。 还有CPU  PG信号不良。

是指上电速度不够导致欠压保护吗?描述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指上电速度不够导致欠压保护吗?描述的不太清楚

还有什么叫PG信号不良?不知所云

网友:
看好了一个帖子,好像要飞线,真的,没骗你

网友(2017-07-21):
我的这个板一样··一显示··马上掉电··

网友:
我的这个板一样··一显示··马上掉电··
轩辕思天
把相关UP6262类的小8脚芯片全部拆了,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这个板一样··一显示··马上掉电··
把相关UP6262类的小8脚芯片全部拆了,I2C总线下的基准电压输出芯片。

网友:
修过技嘉 393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