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air)重启

楼主(2017-03-27):
同行发来搞得ipad,说刷机报4014,搞过硬盘,还是那样子,air的通病都是暂存引起的蓝屏重启,或者进系统运行一会重启,发来后拆机,首先测量了电池,2.6V!以为捡了漏充电后再刷机过了,心想挺好,可结果后来放电影点了半天,重启了,,,由于同行搞过硬盘,拆下来看了下,掉了几个点,处理了一下同行动的飞线,重新拍上去,试了半天又重启了,应该确实是暂存引起了,开始搞暂存,pad胶还是比较硬的,搞完后拍上刷机,刷机到一半报错14,以为可能硬盘吹嘘了,加焊了一下,无果,开始测量,发现硬盘1.8v供电不稳定, 打胶的。。你们懂,拆下重值了下,刷机过了,测试OK,维修结束。不是精华,至少是个经验吧,望同行少走弯路。。:lol

网友:
哪个ic从做?

网友:
看来原始故障就是1.8V不稳定引起的,你那同行也够折腾这机子了,
还是楼主妙手回春

网友A:
暂存--硬盘和cpu中间的那个大芯片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网友:
一般焊接不管用.重新直球焊接.

网友:
楼主全过程怎么没有照片呢。

网友:
看来维修测电压还是要多测久一点才能发现问题。不然就上示波器。

网友A:
得上示波器,之前修的机器,后来上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存--硬盘和cpu中间的那个大芯片

暂存==查了半天,以为出个个新东东,原来专业术语叫“寄存器”,读计算机专业以前通用叫法,不知现在还是这样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上示波器,之前修的机器,后来上传的

示波器抓波形,掉电,电压不稳定最好使啦。

网友:
上家焊工可能不太好

网友B:
哥们 、iPad6扩容后报错4014咋回事啊? 遇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iPad6扩容后报错4014咋回事啊? 遇到过没。。。

原硬盘刷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