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750DP-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8):
              同行发过来的进水华硕x750dp机器,试了下机器加电大电流掉电,1A-2A-3A掉电,拆机处理进水的地方,发现有两个芯片各断了一脚,其他引脚并无大碍,之接刮出来引脚飞线,没有摘掉芯片更换,个人习惯先试下看能不能好使其他地方并不是很严重,加电试下机器吧,还是加电大电流掉电,用万用表打各大电感并无短路的地方,怀疑是二级电压出了问题,但看进水其他地方并不是特别严重,还是先测了一下进水两个芯片腐蚀的引脚,发现并无短路现象,腐蚀的地方,一般都是供电,后打开点位,确认了一下,基本没有问题,
        再通电测待机电压,3V-5V都正常,还发现了1.1V也出来了,在看芯片供电,待机5V电压直接供电,芯片的EN是又ec检测待机正常发出来的1.1VSUS_ON开启信号,芯片也有输出,摸了下芯片微热,加电试了一下芯片特别烫,芯片周围进了点水,但是也可以正常输出啊,仔细瞅了一下待机微短0.080,一开始忽略了难道是芯片本身挂了吗?想想有输出不应该啊,再仔细一瞅4.7一个小电阻一头发黑,测量了一下,无穷大!!!问题找到了,更换了一个,待机正常了,加电亮机芯片也不烫了,测试其他功能OK
此电阻连接着芯片bst脚,一般用pwm上下管输出的芯片此脚自举升压用,没有去找这个芯片具体的数据手册,应该是反馈震荡作用,

仅供大家家伙参考,不喜勿喷!!!
多多交流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吧

网友:
刚碰见一个华硕进水没修上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得细心点

网友:
进水烧断PCB铜箔的,芯片我一般都不换,除非短路

网友:
华硕机进水比较头痛,加分鼓励。。

网友:
华硕好多没图纸比较难修

网友:
进水了就只坏了个电阻

网友:
自居升压 BST脚 导致

网友:
表面上是掉电,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检查。恭喜楼主

网友:
是因为 自居不够 发热么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有时候挺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