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硬盘是否通用

楼主(2017-03-28):
小白想问一下老师们 苹果手机的硬盘模样都差不多是否通用?请老师给解答一下。比如说5代和6代

网友A:
5代和5C通用 ,5S和6 6P通用。 6S 6SP和7通用, 但是这些底层都是不一样的。换的时候要写底层

网友B:
5S以上的是64位的。写资料就行啦。5和5C为32位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5代和5C通用 ,5S和6 6P通用。 6S 6SP和7通用, 但是这些底层都是不一样的。换的时候要写底层

楼主正解   现在一般5  5C都没了

网友:
路过,看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学习  学习   谢谢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不通用吧!

网友:
5S是个分界线,首次使用64bit的。

网友:
大多数不通用

网友:
好多可以通用。要上机才知道的,还有兼容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全部通用

网友:
查查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拆机配件水越来越深了。

网友:
补充下楼上的;6s和之前的不通用,、6s 6sp 7g是通用的,换之前要改底层。

网友:
同型号可以代用

网友:
大神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S以上的是64位的。写资料就行啦。5和5C为32位

7的应该是pcie吧

网友:
5S以下的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