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CPU和桥是一体的可以做么

楼主(2017-03-28):
cpu和桥是一体的 可以做BGA么成功率高么
华硕

网友:
暂先不谈成功率高不高。我想说你能确定是他的问题?

网友:
关键是 维修费 能收多少。。。 什么都能做。。 没利润得事情。。就不要摸了

网友:
得用专用风嘴 普通的估计做做就完 不过 虚焊的少吧 坏的多

网友:
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做可以做,但是新款一体的,很少遇到脱焊的,大部分条件不满足,或者本体坏

网友:
CPU坏的多,虚焊的少,加焊也没用

网友:
用专用风嘴 普通的估计做做就完 不过 虚焊的少吧 坏的多

网友:
以做,但是新款一体的,很少遇到脱焊的,大部分条件不满足,或者本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