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60 小键盘无反应

楼主(2017-03-28):
            2017/3/28               晴空万里          今天咱们来说说这个联想V560的机器,来的时候这哥们说在15年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修过修好之后键盘怎么都不好用以为键盘坏了就没换。现在想拿出来修好送人让我帮着看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故障为: 按键盘英文出数字(典型的小键盘开启了。
               维修方案:  这个故障很多人都会说切换过来不就好了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个机器是自带小键盘区域的(15寸本)小键盘区域根本没反应。这种问题又会有“大师”说了EC坏了呗 这还用想么。 大师果然是维修界的“精英”啊!!!    在淘宝以搜索V460键盘发现14寸键盘的F8热键是关闭英文区域小键盘,试着按下去热键果然英文字母可以正常打出来了,但是数字区域还是不好用。 看到这里很多人都懂了吧。这个机器的通病是不触发,应该是上次维修过程中“大师”们  误把程序刷错了 导致机器识别的是14寸的键盘。拆开一看果然是修过 EC BIOS满满的焊膏啊!      (刷程序的过程中发生了个小插曲,BIOS拆下来读取写入后 不触发 误以为是BIOS资料不对又下载了几个都不行。 结果发现是BIOS芯片挂了pm25ld010后来在一体机主板上找到一个25l1005换上后机器上电键盘正常用了)
                 维修至此结束,问题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就是没有下载分了,高手们勿喷   要是看小弟不顺眼你从屏幕里出来打我啊
附上亮机图和 BIOS (虽然论坛已经泛滥了)

V560 KBC (U13 25LD010).rar

网友A:
BIOS程序问题无处不在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问题无处不在啊,加分了

是啊  赚钱的机器啊 哈哈

网友:
嗯嗯,思路很重要

网友:
经验不错,学习了。已加分。

网友B:
修好就好。。。要是找不到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要是找不到问题就麻烦了

可不是么      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我以前见个一个三星笔记本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一款华硕15寸机器,不是FN加NUMLK按键,是附近的一个什么按键忘记了,就是FN加键盘最上排的乱试。

网友:
思路很好啊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收藏,,,加分

网友:
不错啊修好就行了

网友:
挺不容易的啊

网友:
楼主厉害i 值得鼓励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种到最后没招了 就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