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 USB不认求助

楼主(2017-03-28):
U盘启动不认,USB串行总线数据信号正常 供电也正常 更换了南桥 也不行 还需要测什么地方 谁知道
U盘
求助
联想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了啊

网友:
U盘启动不认,难道进系统能认?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一般查USB_OC# USB桥模块供电 时钟

网友:
USBBIAS 正常应该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