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杂牌表SD9205拆修的时候,表盘簧片乱了

楼主(2017-03-28):
各位高手老师,谁用过这种表,能把表盘簧片顺序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实在没有资料,在显微镜下找簧片在塑料上摩擦的痕迹。看来在拆卸时一定要小心簧片掉落,我有一次拆下后,即时用笔划了一簧片草图,后来在洗簧片时,簧片掉落了,后来找到草图解决了簧片的正确位置,表才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有资料,在显微镜下找簧片在塑料上摩擦的痕迹。看来在拆卸时一定要小心簧片掉落,我有一次拆下 ...

谢谢回复!我试试吧。

网友B:
这乱了 还真不好弄 只有仔细看下痕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乱了 还真不好弄 只有仔细看下痕迹了

谢谢关注,欢迎探讨!

网友C:
我那胜利表被我扭断了,用ab胶粘起,档位还没得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那胜利表被我扭断了,用ab胶粘起,档位还没得错

谢谢关注,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