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不开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28):
苹果笔记本A1502不开机维修求助
客户送修上述机子。进过水,把主板清洗后,打公共点上大短为1欧,换掉公共点PWM复合管此管子后,
阻 值好了,但打F7140公共点电压只有3.8V.

首先换一个新料ISL6259后,公共点仍为3.9V ,电压前端波形为如下图:

查ISL6259上 5V供电是好的。DCIN VCC 16V供电也是好的。AC IN 第3脚 上3.9V电平也是好的。

查第6脚 CELL 电平3.42V也是好的。充电芯片和
MOS重新换了仍一样公共点电压只有3.9V。公共点打值 为100多欧。求相关分析思路不知有板主或修机大神在木有????

网友:
坐等有修过这机的亲们帮忙分析一下???CELL信号是正常了。

网友:
要装电池才能触发吧

网友:
苹果的比较难搞啊,

网友:
是用的原装适配器的线啊,主要是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哪,只有3.8V,好的要有12.6V

网友:
公共端阻值还是小了点感觉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
充电芯片的自居电容,频率设定

网友:
梧州陈春光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把电感的断开,看是不是后面拉低的

网友:
这应该找NB的人才会修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后级短路   考虑低压烧机看下   问题应该不是在保护隔离这块    后级有短路  6259肯定会断开的  他有两个R020电阻是检测电流的   电流过大自动断开   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机   锁定区块后修   简单实用

网友:
总之就是要伤脑

网友:
后级拉低了,你这个应该有芯片会发烫的,进水的机器要仔细观察,一般都可以肉眼看出来问题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得好好修哟

网友:
一楼正确记得上电池才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