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问题

楼主(2017-03-28):
昨晚用WDR5.3西数软件的逻辑扫描修好了一个500g1640的蓝盘,固件什么都是好的,今天上午起床准备装系统发现硬盘认不到了。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请问什么情况?怎么修复?

网友:
不知,等待修盘子高手前来解答

网友:
bios里面认到硬盘没有呢?虚拟系统呢?虚拟系统里能认到的话,就重置一下mbr.

网友:
如果BIOS设置正确、数据线、电源连接无误,应该是盘不认了。。可通过通刷SF修复,教程好多搜索下

网友:
帮楼主顶上去。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检测到硬盘吧,换下数据线和电源接口试试,楼主

网友:
这是缺引导,你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到硬盘,进PE下看看能不能认到,能认到的能不能分区试试。

网友:
做次pst就可以了

网友: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大概意思 插入引导媒介选择引导设备 按任意键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