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500

楼主(2017-03-28):
联想W500不过保护隔离 要想保护隔离过Q34G级必须是低电平 现在是高电平 要想拉低Q79G级必须是高电平 现在是低电平 查信号来源找到U61 这个芯片怎么工作 现在看出 这个信号-PWRSHUTDOWN是3V上拉 但是这个3v没有 这个供电是u61产生的 现在不知道U61的工作条件 谁给说一下 万分感谢第一次碰到这种芯片有点蒙

网友:
顶一下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查一下PDF啊,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PDF啊,什么型号的?

图纸上面就是第三张图片型号

网友:
测测看看3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路图  不是很懂。但我帮你顶!

网友:
换一个第三张图上的芯片试试

网友:
论坛有IBM时序 跟着时序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