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28):
请教大神们!
手机
出现vivo服务已停用!双清没用,卡刷也没用,线刷出错。。。。这是神马情况啊。。。
手机

网友:
还是手机系统问题吧,换个版本多刷几次试试,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确认刷机包版本 ,刷机平台及驱动是否正确

网友:
好像数据线要原装的,换电脑系统和USB插孔多换几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