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Q140 版号; DAY11AMB6E0 rev e

楼主(2017-03-28):
淘宝购买的BIOS,秒亮机,惠普Q140 版号; DAY11AMB6E0   rev e  CPU型号; SR1EF

PS:刷BIOS前,先确定CPU型号是不是一致的,要不然亮机慢。

网友:
不知和我的一样不,先下载试试好了来评论

网友:
根本不能用 风扇狂转

网友:
你的CPU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检查下CPU导热管

网友(2017-05-18):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要放电才好,等一下就又不行了再放一下就又好了

网友:
我觉得跟CPU 没关系 只要版号 一样都可以

网友(2017-07-22):
我的版号一样,机型不一样,另外我的是点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8-30):
我的是I7的刷上不亮过一段呢时间掉电重启,谁有的给传个

网友(2017-11-01):
验证过的有吗,有的反馈下啊。。。。。。。。。。。。。。。。

网友(2018-03-16):
现在  BIOS  还是  淘宝买吧。。。至少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9-04-07):
可以用,正好跟楼主的机器一模一样,本身触发不亮机,刷了就好了,开机速度也正常。感谢分享

网友(2020-04-22):
我的U型号不同,写上去后,电流0.3 ,不亮

网友(2020-06-05):
CPU和楼主的一样  独显 秒亮

网友(2020-08-21):
经验证点不亮!!另外此贴涉嫌抄袭,解压出的文件日期一模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8036664

网友(2022-03-09):
谢谢 本来的故障是时亮时不亮  刷了这个BIOS之后就一切OK  烂HP BIOS出问题居然会导致这种问题 差点以为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