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U坑人的二修机 关键是动手脚了啊

楼主(2017-03-28):
该机器来到不开机有待机电流目测主板有问题直接拆机拆开一看被别人修过隔离管动过 3个bios刷过 3 5v电容动过等等。。 测试有3 5V 开关也有3.3V

毕竟让别人动过的板子得仔细看看 这时发现充电芯片有两个电阻发黑了,从图中得知是公共点电流检测电阻PR117和pr118 都是10欧电阻

于是把它俩换掉插上电过一会又变黑了难道充电芯片坏了BQ24737没有论坛说的24707可以代换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一样这时量pr118 117上的电压18点多到19v跳变,难到隔离管有问题毕竟别人动过 找了一个还是不行当我看图纸查电路是时候尼玛PR198呢,心中一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 被拆掉了,

从图纸得知pr198是0.01欧姆的电阻,从旧板上拆了一个换上,把2个10欧的电阻换上电压正常了,电阻也不变黑了,这时大家会问既然pr198让别人拆了怎么还会有3 5v 怎么还会有公共点,我个人分析:电阻被拆掉以后电流经过PR118>C107>R117到达公共点由于pr117 118承受了过大的公共点电流所以这也是pr118 pr117烧糊变黑的原因,个人观点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神拍砖
你以为故事结束了板子修好了 NO 悲剧的还在后面 故事继续:
现在故障加电掉电,3个bios都让别人刷过心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
论坛下了bios 把3个都刷了 故障还是一样,继续修吧 。掉电的瞬间用示波器量电压都出来了 ,不好意思这个没拍图片,我也不知道我会修好,给大家看看我的示波器解解馋吧

广大的板子掉电想必大家都知道该量什么吧,对HWPG EC124脚有瞬间的3v正常 这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心想是不是那一路hwpg发出来又拉低造成的,几率很小还是要试下,为了彻底排除HWPG导致的掉电。我吧ec124脚翘起来,接个3v电压。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如果不妥希望大神指点一二,

心想就接ec的avcc的3v电压吧,找到ec的74脚avcc 用表量了一下,这时发现触发掉电的时候电压会3.3-2.3的跳变什么原因,难道掉电是ec供电不足导致的,看图纸查电路 直接量3vpcu pl8的电感不会拉低,故障应该就是去ec的件导致的,查电路的时候发现L15不见了,尼玛又被人拆了 而且拆完处理的很干净根本就看不出来拆件了

随便找个0欧的电阻换上了 ,把ec的hwpg脚焊上,加电日不掉了有戏,故事还没结束
接上屏按开关,新故障又出来了 每次按完开关关掉第二次开才显示,尼玛还有玩没完了,好歹显示了有进步了,继续修,二次开机根据以往的经验都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刚才从论坛下的bios有问题呢,于是从论坛又下载了一个刷上好了  故事结束了 。发帖不容易啊 大家给多加加分
顺便来个题外话 论坛不是在工程师认证吗 ,希望板主给个精华,我发这么多贴就得过一次优秀,
如果这个贴还不能证明我是维修技术员的话我也是无语了,普通用户区达不到我这个水平吧,希望板主设个精 谢谢
3个bios都在里面    图纸和亮机图明天在传今天到达上限了

网友:
2修机子转钱撒

网友:
板子我不知道怎么会出现重复的 麻烦板主吧这个链接的删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8649-1-1.html

网友A:
呵呵 上家下手还是很仁慈的啊   这应该是还想着让客户回去修的  没下死手啊   不过楼主技术很棒 还很细心啊

网友:
主要是被上家动得太多地方了

网友:
能修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
上家 故意搞破坏啊。。 我老火

网友:
维修就是个坑不是你坑他就是他坑你

网友:
修机器不容易啊 我看着都笑死了 简单问题被动手脚 很辛苦的

网友B:
人为为故障,还好没有断线。不容易,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此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为故障,还好没有断线。不容易,谢谢楼主分享,正需要此板图纸。

图纸明天传

网友:
但是也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上家下手还是很仁慈的啊   这应该是还想着让客户回去修的  没下死手啊   不过楼主技术很棒 还很细心啊 ...

给加点分吧  分少啊

网友:
这也能修好, 牛啊

网友:
加分不扣分的 大神们给加点分吧   却下载分

网友C:
其实我也很纠结认证这个问题。我修笔记本都块10年了。事情多没心思编辑发帖、恼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很纠结认证这个问题。我修笔记本都块10年了。事情多没心思编辑发帖、恼人啊

对我也很反感 身份证认证 有必要吗  这一点论坛做的不合适          根据发帖或等级 签到都可以     不做维修的  怎么会每天签到  或者。。。。。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  动了手脚就更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