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5S充电打不了电话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手上有台5S,轻微进水移动4G无服务,拆机检查后,发现移动4G功放的供电烧掉线了,飞好线后,信号出来了,装卡打电话,上网全部正常了,然后整体装机,手机也没什么电了,就插上充电器充电,就这样,问题发现了,充电中,手机电话打不进也打不出。。。拔掉充电器马上回复正常,请问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功放供电管也已短接了。。。。补充一点:用联通卡完全正常,应该是2G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天线开关的问题比较多,查2G频段吧

网友:
只能告诉你查U5411_RF相关联电路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