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进水后短路分享

楼主(2017-03-28):
收到一台三星R467按照高手给的通病!去掉电容后涛声依旧,跑到0.8不开机!下图纸发现Q534 Q535电压过不去!飞线搞定!希望能给各位一个好的启发

网友:
这个南桥后面的通病   修过很多

网友:
这机器很 久都没遇到过了

网友:
该是二级电压问题吧

网友:
二级转换导致。

网友:
再加个图纸分析 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回 那个主板腐蚀的很严重啊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