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诚恳请教一下,怎样去除IPHONE6主板焊盘上的黑胶。

楼主(2017-03-28):
拆胶没什么大问题,除胶最好用哪种工具除,哪种刀片除,比较好。自己用风枪和刀片铲过,很容易露铜。工具应该选择软性的,还是硬一点的。除到什么程度才算是除胶成功。因为,焊盘上很多点,不发亮的点,是否都得把它们弄得发亮才行?

网友:
有解胶剂 如果手工不是很到位 可以尝试用解胶剂 效果比直接翘好

网友:
6的像CPU 或者焊盘黑胶,我一般是先用低温锡涂一遍,烙铁在芯片或者焊盘上走一遍。黑点用烙铁尖戳一戳基本都能上锡。然后在刮胶,刮刀用的是硬刀片但是刀刃钝点不能太锋利,锋利刮胶的时候容易漏铜。刮胶温度一般是240度左右 风枪是868中风嘴。焊盘的话温度高个10度250度,最好是拆下CPU就去处理焊盘,不然板子冷了不好处理。

网友:
本人在我的一个帖子内有写手工焊接的使用工具,这个除胶工具因人而异,有用刀片的,有用弯镊子的等。

网友:
刮胶刀,要自己做的。

网友:
刮胶刀。去边胶水,翘小芯片刀。

网友:
。。去边胶用,自己参考做吧。

网友:
实地教室做的。参考做就行啦。很管用。好使

网友A:
他们好像都是自己磨的刀片

网友:
那是黑胶,加热用刮胶刀刮走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好像都是自己磨的刀片

自己不磨就抱老师大腿,让老师帮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磨就抱老师大腿,让老师帮磨。

我抱你的大腿行吗

网友:
这个刀不错,感觉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