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 通话听筒免提无声,其它声音都有

楼主(2017-03-28):
拿过来检查发现唯独通话没免提没听筒,本着先简后难,检查及更换大小音频均无用,后面把基带重做,有声音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又没了,想着应该是基带,只能拆起来量阻值发现一脚焊盘完好但是没阻值了,还有有地方飞线,飞线完测试可以,就差试下稳定性了

网友A:
我修这个一般是大音频到CPU的数据线有断线。似断非断这种。板子刚焊完热的话OK,放一天就没有了。基带这边碰到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个一般是大音频到CPU的数据线有断线。似断非断这种。板子刚焊完热的话OK,放一天就没有了。基带这边 ...

是数据线时有时无,你那个故障是那条线断线?

网友:
C9 C7忘了。你看下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故障 这种现象

网友:
有确有这种情况,基带造成的通话听筒免提无声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苹果5s 也是这样不过重植一下基带就好了

网友:
外围电路也要仔细测一下。

网友:
多测试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吧,也不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