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p430 不显示

楼主(2017-03-28):
接一同行送来一台三星p430 笔记本,按开关电流跳变两下不显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拆开检查。
拆开主板,打了下值。发现正常。拿掉内存,发现死电流。没跑。
装上内存跳了两下,用示波器抓了下波。很明显内存已经过了。
显卡不过,量了下显卡条件。基本都正常,直接去加焊显卡了。
结果还是同样的问题,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看了看显卡型号N11M-GE1-B-B1.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同样的显卡。
在三星R428上面找到一个N11M-GE1-B-A3.看样子应该差不多,直接拆下来值球装上去。
装上去能显示灰屏。

这一看还是显卡问题。手上没同型号的显卡。只好淘宝上买了一片N11M-GE1-B-B1.换上去果然好了

实际证明在三星P430上面。N11M-GE1-B-A3是不能代换N11M-GE1-B-B1的。

发帖不易,大哥大姐们帮忙加点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显卡代换还要同型号的好

网友:
嗯,经验还不错,不过换显卡 现在越来越不容易了

网友:
艾尔帕西诺你好

网友:
现在电脑的生意难做呢 学习吧

网友:
看来这显卡坏了 加焊都不行  应该是高温导致坏的吧

网友:
加焊不好的 我都懒得换了现在

网友:
现在的显卡越来越难坏了

网友:
是哦  现在的卡基本都是换  加焊基本无果

网友:
有拆机的还好  买新的风险大 芯片很多坏的

网友:
现在电脑报不起来价格,加焊不行就直接给客户了,报高了,客户还说你黑,生意难做啊

网友:
都说软垫硅脂惹的祸? 没有软垫硅脂的显卡坏的比较少

网友A:
这两个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能通用,我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显卡在别的机器上能通用,我换过,

什么机子啊 具体点。帮忙加点分

网友:
买新的好多多是坏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我也试过可以换,也许原来就是坏的

网友:
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查显卡 工作条件都是哪些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看看显卡晶振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