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教程

楼主(2017-03-28):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教程

  联想拯救者R720配备了第七代Core i7-7700HQ处理器、8GB DDR4内存、GTX 1050Ti独立显卡,支持PCI-E接口和MVMe协议的256GB固态硬盘。联想拯救者R720如何拆机呢?它的内部结构如何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教程,以供参考。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D面开始。首先拧下D面上的固定螺丝。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2

  取下后壳后,就可以看到联想拯救者R720的内部构造了。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3

  拯救者R720内部构造特写。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4

  拆解第一步,切断电源。注意:一定要轻轻地向外推插头。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5

  联想拯救者R720搭载的是一款额定容量3805mAh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充电电压13.05V。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6

  取下电池后,接下来拆机械硬盘和SSD。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7

  联想拯救者R720搭载的机械硬盘来自希捷,容量为1TB。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8

  无线网卡模块,型号为3165NGW的WiFi&蓝牙二合一芯片。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9

  来自三星的256GB固态硬盘特写。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0

网友:
  在内存的位置有金属保护盖,拆下保护盖,就可以看到内存条了。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1

  来自三星的单条容量8GB内存。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2

  联想拯救者R720双散热风扇。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3

  双铜管+聚能底座的组合。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4

  在拆卸主板之前,首先要去掉上面的排线。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5

  拆下的两块主板,他们通过排线连接。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6

  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d i7-7700HQ处理器,主频2.80GHz
蓝色:英伟达GeForce GTX 1050Ti独立显卡
橙色:三星2GB GDDR5显存
翠绿:南桥芯片
紫色:Realtek ALC3248声卡芯片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7

  主板背面芯片组:
红色:联想IT8226e-128嵌入式管理芯片
蓝色:Realtek RTS5400 USB3.1 Type-C控制芯片
橙色:Parade PS8330B 双模 DisplayPortV1.2中继器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8

  小板上的芯片:

红色:MS242-A118-1H前兆网络变压器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19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到此结束!附拆机全家福!

联想拯救者R720拆机 图20

网友:
这样的拆机教程越多越好

网友:
有些很难拆的呀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是越来越好拆了

网友:
这个本子没那么难拆很好拆的啊

网友:
还是比较容易拆的 机子

网友:
这个机器还是比较好拆的

网友:
挺详细的拆机教程

网友:
听说音响系统不错

网友:
楼主应该多发一些难拆的机器来,像这种都没有难度

网友(2017-05-01):
看这个拆机图入迷的让我游戏都挂机了。跟我y50没什么区别啊。就是固态和机械这个设计我喜欢。。。

网友:
我一般都是凭着感觉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