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6 6-71-N15R0-D02A 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7-03-28):
今天 接的 机器 说是进水的 可以开机 电流跑到0.67 0.68 集显电压没起来VCCGT 一般这种情况刷个BIOS 就好了 还是在淘宝上买的 改过ME的BIOS 没办法 自己 不会改 可刷 了还是一样 请高手 给点维修思路 主板集显以前的电压 我一个一个量过来的 都是好的 信号 同样量过的

网友:
这么低的电压先看看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
这板子,快亮时才出集显电压的,楼主这个肯定不是集显电压的问题。建议好好看看时序。

网友:
我觉得不行呢!还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如果有复位就按不过CPU修啊

网友:
看信号 部分

网友:
你买的BIOS呢,上传来试试

网友(2017-05-05):
楼主有BIOS没 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