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0N笔记本开机0.12A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28):
机型:asus X80N
版号:_A8N-DC_MB_R2.1
故障:待机正常,可以开机,电流到0.12掉电,
维修:掉电后不能再触发,3 5v电压都消失。拔电后再插上有待机。开始考虑后级短路。可查了半天也没发现短路的故障点。各个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所有的电容都测一遍也没短路的地方。上论坛下载到一个1.1的图纸,应该是一样的吧。按顺序查电压,有一个待机电压没出来。就是这个12vSUS,

测得U8100的1脚19v。3脚3.3v,开启电压有了,4脚电压0.5v并且不断的跳变。5脚没电压,手头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找到芯片果断的换啊。结果还是一样,供电有了,开启电压有,就是不出12v,这个是个啥情况,因为这个板子上没有元件名,r8114和r8104都要靠猜,反复测U8100周边的电阻,终于找到电阻的位置。对比料板。发现问题。电阻R8104和R8114、U8100的4脚断线了,这个板子也没进水什么的,这个咋能断线呢,想不通啊。用电线连起来,上电。12v终于好啦,好啦。心情好舒畅!

高兴了一下下而已,按开关键。还是一样一样的,晕!
再次测各个待机电压,一切正常。开机瞬间,测各个电压都有,只有cpu电压不出。cpu供电芯片MAX8760ETL。测得有供电。想换,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万能的淘宝,芯片不贵运费贵啊,一次5个掏回来,换上,看电流一路上到1.6A,心里那个。。。。。。。。哈

网友:
讨厌修华硕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怎么用

网友:
楼主好厉害 以后多关注你的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