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7-03-28):
G470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最后发现CPU没装好装好后就行了,看了一个帖子说是CPU坏了,一看没安好

网友:
太有简洁性了您这帖子

网友:
佩服
太简洁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完全是自己搞出来的,拆装机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太奇葩了这问题

网友:
南桥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CPU没装好  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是不是太不小心了?

网友:
少遇到的问题故障

网友:
不应该把, 要么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