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举升压的问题马??

楼主(2017-03-28):
。。今天有个东芝l850。开机待机电压乱跳,,拆机后,19V有 ..3V有.就5V来回跳????没稳定电压,用风枪热议下就可以触发,拔掉电源,再插就又不行。。。两个管子也没事,Q6150  Q6151,都没事,,,应该是自举升压 的问题,,不是太懂,,想问问,师傅们给讲一下...附带图纸

Dakar10F_FG DK10FG 6050A2491301-MB-A02 MP 20120323_gerber.pdf

网友:
,,,,,,,,不忙的,将一一下呗

网友:
补充下.51123.已经换过了

网友A:
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什么滤波电容????详细说下啊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电感

网友B:
这个兄弟发的链接我看了,可以试一下加焊EC

网友C:
是不是周边电阻或者别的芯片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兄弟发的链接我看了,可以试一下加焊EC

..试了。。。不行呀,,,,,加焊过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呀,,,小弟新手,,,,,

网友D:
考虑滤波电容 先 在量3V 5V工作条件 开启信号 供电  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周边电阻或者别的芯片氧化了

有图片,,你看下,,,,,电容都没事,没有氧化的,,,电路讲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滤波电容 先 在量3V 5V工作条件 开启信号 供电  LDO

,,,3V都出来了,供电。开启,,的都有了???滤波电容??指的5V电感旁边的黄色小滤波电容吗???没有短路的呀

网友:
你这问题没示波器 确实不好判断,建议你把3 5V 后级的 黄色滤波电容更换掉,用330 的贴片电容代替 试试吧

网友E:
开机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机芯片也有可能,

51123???换过了呀

网友:
把5v滤波电容换成220uf或者150uf的钽电容试试

网友:
这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5V滤波电容坏了。谈什么自举升压。

网友F:
C6150用330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C6150用330换了应该就可以了

大哥,,别闹。人家上面没有这个电容,,空的

网友G:
这种问题多半是滤波不稳,打一下开启信号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问题多半是滤波不稳,打一下开启信号波形看看

?????没示波器,,滤波电容,都换过,,,有好多前例都是说,,加焊EC,,或换EC,,,,,,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6150换了试下!!!

网友:
5v电容换了看看啊  c6150应该得有

网友:
除了输出的电压跳,LDO输出的电压正常不正常,自举出问题一般会引起上官发烫

网友:
3    5  V两个电容  长脚的  或者屎黄色的

网友:
新手上路请多关照 .你怀疑升压 你么有示波器就用万用表测试芯片的脚看一下有多少V的控制电压嘛 还不简单 .一般电压会跳都是由短路 或者轻微短路引起 的,还有两个跳 一般也是由一个跳引起的

网友:
先检查ldo的滤波吧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百分八十

网友:
这个应该是 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恩,有别于常说l850的通病,值得参考,B470容易cpu供电容易芯片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先换电容 试试吧。

网友:
按时序来吧  各种EN PG 肯定哪块有问题 慢慢查吧

网友:
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可能跟南桥和BIOS有关系

网友:
断开输出电感看看电压稳定不,先确定是前级电路问题还是后级电路问题,然后就好修了,分割法的

网友:
终于看到比我还小白白的了。哈哈

网友:
终于看到比我还小白白的了。哈哈你可以看看,电容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把芯片也换掉,百分百ok、

网友:
详细查查P15V0A这路电压有没有漏电。

网友:
跳的时候量量EN看看,

网友:
3V正常5V来回跳,这个现象我修过。芯片和电容问题比较多,建议更换试下。

网友:
咱也是小小白一个

网友:
这个自动开机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示波器抓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