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4按开机键大漏电400毫安,接电不漏电,

楼主(2017-03-28):
iphone4按开机键大漏电400毫安,接电不漏电,CPU的几路3V供电没出来,拆掉CPU按键80毫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侠指教!!!!
iPhone

网友:
哇 好深奥的问题

网友:
功放都取出来了

网友:
也换过几个电源IC

网友A:
就电源IC发热
woaimeinv5
电源芯片发热说明后级有短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电源IC发热
电源芯片发热说明后级有短路。

网友:
刷机试试,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人修吗?

网友:
有人已经回答了,电源芯片的后级电路故障导致触发后电流偏大进而发热,取下CPU触发后还有80说明电源或电源的负载除CPU外其它地方存在轻微漏电。4代机秒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