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自动上电掉电简单故障一例

楼主(2017-03-28):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
接上电源线
发现自动上电掉电
想想应该是少某项供电吧
就拔了4pin供电,发现自动上电但不掉

直接和客户说主板嗝屁需要维修,同时其他配件不保证还是好的

客户同意后拆机,先看外观,近视加散光的我表示一切正常
打值,没短路
上电测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

由于之前没认真学,开始一头雾水

整板乱戳,没发现啥问题

上论坛搜,以前有个山寨板子也这个问题
好多人回复说刷bios,后来楼主没反馈

还好梅捷虽然低端好歹不是山寨,有官网

刷bios后正常,收钱收工

问题简单,供新手参考

网友:
自动上电掉电刷BIOS就好啦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BIOS还会影响自动上电掉电?就算把BIOS芯片拔了,也不会影响上电掉电吧!

网友:
LZ 刷完BIOS以后还会不会自动上电?

网友:
G31 BIOS导致上电掉电上电掉电,少见

网友:
也许就我这个主板有这个情况吧
板子是梅捷SY-I5G31L V3.0

这么老又低端板,万一碰到就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