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01-GT 不认显卡

楼主(2017-03-28):
接到主板时,主板正常就是显卡无显。
用加的板,测显卡也是好的。
换一个显卡主板也能显示。
就是用客户的显卡和主板无显示。

难道不兼容?不可能客户之前一直用着的。
难道桥坏了?可能的,于是跟客户报修桥的价。

第一次遇这样的问题,心里很烊。果断换桥了!
结果故障依旧。

难道是电容?仔细测了一偏没问题
难道是接口?仔细看了一下接口。嗯,那些针有些不够弯。于是果断换接口

结果OK了

网友:
不仔细检查外观,就去搞桥,服了。

网友:
细心点总可以少走点弯路。有时候不小心故障扩大了,修起来也麻烦

网友A:
你那接口怎么换的 BGA 风枪  锡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接口怎么换的 BGA 风枪  锡炉

风枪换的,没试过用其它工具换

网友:
风枪换接口得一定功夫吧,厉害啊

网友:
这板子很老了吧。

网友:
咋换的,,至今不会

网友:
PCI_E接口至今还没换过

网友:
风枪换其实不难,先用吸锡枪把孔全部吸一遍,再用风枪稍微吹下槽子就取下来了,就是有点费时间,还是锡炉方便,有点佩服楼主的耐心,辛苦了

网友:
原来是换显卡插槽

网友:
换显卡槽大工程。。

网友:
更换这个你上的BGA?

网友:
风枪换pcie插槽,楼主手法了得。不细心走了弯路啊!

网友:
楼主是拿风枪吹下来的吗。。。。。

网友:
能用风枪吹下来,不容易。当初在练手时都吹坏了底座也没能完好取下,

网友:
以前我们也好像遇到过相识问题用我们的显卡可以客户的就不行 看来现要检查插口问题。 学习了。

网友:
能用风枪吹下来啊?板子变形了么

网友:
如果你初尝维修,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网友:
你换了显卡在这个板子上就可以了,难道没有洗刷刷吗?还换槽,真心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