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15寸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7-03-28):
客户送来一联想15寸的显示器  型号15e  故障是开机红绿灯一起亮

OK拆机

废话不多说  直接打驱动主控供电

供电都有,
断电打阻值正常
直接打开GM2115脚位图

5脚为复位Reset  直接对地手动复位下.机子正常

直接拆掉Q504  搞一电容上去  OK
机子不值钱  而且这是通病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这样能省去不少时间,按图索骥

网友:
这个故障、这个机型你修过几十上百台了吗?

还是其它人都遇到同样机型、同样故障点?

型号搞错了吧,第二个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接的不错。对地滤波

网友:
收藏一下。

新安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修一台机器,说不上是通病

网友:
过程太简略了,应该分析一下

网友:
15寸的显示器遇到的太少了